[国产单片机] 何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可调时钟?

楼主(2011-08-01):
要求:减少I/O口资源,用两个独立按键,一个按键多功能。一个:加减键;另一个:切换时分秒。最好有参考程序,QQ:364634253。小弟不才,在这里谢谢大虾们!

网友A:
用状态机做,很简单。一个按键,按一下切换到时调节,第二下分调节,第四下显示时间,如此循环。
在相应的设置状态,调节相应的参数即可。
只有一个按键,不好又加又减,建议做长按和短按,比如长按一次加5,短按一次加1。

网友B(2011-09-17):
又加又减也好办,把两个个按键都设长按和短按  ,短按加减,长按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