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207, usb host 怎么做?

楼主(2011-08-01):
实现STM32的host功能。usb口和另外一台设备连接,由stm32实时读写那台设备数据流。请问各位达人,我从哪里入手USB host 呢?

楼主:
流式传输,类似串口的双工数据收发的通信,哪位给点指点,从哪里入手,多谢了

网友A:
帮你顶起把

网友A:
希望版主能看见

楼主:
多谢楼上顶我这个帖子
我再描述一遍:
STM32的usb口和另外一台设备连接(不是PC,是一个不停发送数据的设备),由stm32实时读写那台设备数据流,并作转发处理,属于实时流通信。
目前正在看资料,还不太清楚。
1. 应该是用stm32 的 host 模式吧?
2. CDC 能实现这个吗? 可那是device 模式

一时没有找到切入点,还请高手、明白人指点一下, 不吝赐教啊, 多谢

网友B:
这个 我还是等版主或高手帮你解答把 我有心无力呀

楼主:
再次顶起来,求教。

我的需求是:
用stm32 f207做一个桥, 从usb接口连接的设备那里,收数据, 处理, 处理玩的数据,再通过usb连接线,发回到那个设备上去。

不是hid, mas  card 等等, 是一个实时通信的东西。 怎么入手做?

网友C:
貌似版主没看见吧

楼主:
继续学习中。。。
同时继续等待高手、版主的指点。。。
等俺自己弄清楚眉目,俺会在这里写出来,供大家一起参考。

网友D:
可以使用STM32F207的Host实现一个CDC协议,设备端也实现CDC协议,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E(2014-03-08):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STM32F207的Host实现一个CDC协议,设备端也实现CDC协议,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

香主,你好,可以给我解释下这个问题么?

从主函数进入
void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SBH_HOST *phost)
判断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pdev) == 0)&& (phost->gState != HOST_IDLE))
直接就
case HOST_ERROR_STATE:         //HSOT错误状态
最后
    直接退出,重新从主函数开始!!!

是不是主机没有处于空闲状态~

希望大家都看看!

网友F(2016-07-09):
请问楼主的HOST CDC实现了吗

网友G(2020-05-17):
你搞得怎么样了?我也是这样的需求,搞不掂啊!

网友H:
版主已经告之方向了,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可以买本“圈圈教你玩USB”,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