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触发及过零检测

楼主(2011-08-01):
请各位高手给我看看这电路正确否?
由于可控硅的触发象限

我看到有的**说如果有可能要避免3+象限所以我的电路设计为

这是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A:
问一下,问什么用2个光耦,光耦的3,4酵为什么那样接啊

网友B:
太麻烦了,用件也太多。简单地使用负电压触发即可。

网友C:
过零检测可以不用可控硅,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D(2011-11-08):
应该一个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E:
2个光耦可能是光耦的耐压不够

楼主:
2个光耦和双电源是考虑可控硅的触发象限。

网友F:
用二极管把50HZ变成100HZ后用一个光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