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组建一条SMT线 请搞设备的兄弟指点

楼主(2011-08-01):
我是深圳的一家公司,以前没有SMT现在准备组建一条SMT线,,预算呢比较紧张,购买贴片机的预算大概150万左右,这只是贴片机的预算印刷机和炉子的预算。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funk:怎么才那么点预算啊

网友B:
贴片机也分很多种类型,如果购买小型的贴片机,150万够你买15台贴片机的了。

印刷机和炉子不知道是神马,你说的印刷机是否指自动点胶机,用了点红胶的?这个也分很多规格,如果小规格的,几万就能搞定。至于炉子更不知道你说的啥了,回流焊设备还是锡炉?回流焊设备一般有20多万的,便宜的也有,锡炉那就只要2000块就够了。

所以150万是否够花,要看你打算买多少台设备?打算制造的产品PCB面积大约多大?打算每天做多少产能?等等。。。。。。

网友C:
印刷机是指刷锡浆的那个吧。

网友D:
印刷机是印焊锡膏的机子   炉子是回流焊

网友B:
印刷机是指刷锡浆的那个吧。
引用 网友C:

刷锡浆的机子就更便宜了,还不如点胶机贵呢。

网友E:
大哥,你太有钱了,我才几万元弄个4台JUKI KE-710的机器,贴0603的元件,钢钢的

网友B:
大哥,你太有钱了,我才几万元弄个4台JUKI KE-710的机器,贴0603的元件,钢钢的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二手的吧?

网友F:
这东东还真是不便宜呀。

网友G:
路过!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H(2012-03-21):
回复 网友E:
兄弟,好使吗?产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