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对电路放大倍数不太了解,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1-08-01):
使用LM353进行放大运算处理,接入电源12v ,第一级放大倍数500k/230=2173
因此输入信号最大值12v/2137=5.61mv

但现在第一级输入低于5mv的信号,放大倍数总是100多倍,达不到2000多倍,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过来看一下

网友B:
R9(160R)阻值太小了,交流信号没有被完全滤除,形成二级负反馈放大倍数被降低了。
把R9改为10K看看放大倍数能不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