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解,TI有没有类似AD620的芯片?

楼主(2011-08-01):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请问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TI的那个选型有点不会,笨!

网友A:
没有见过有这类书

网友B:
AD620是一款仪表放大器,TI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包括INA111, INA114, INA118, INA128, INA129等。比较新的INA333等。利用3个普通运放来搭仪表放大器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分离器件的使用,实际的CMRR, offset等精度都会降低,使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
附件可以提供仪表放大器的设计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