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1-08-01):
理想运放的输入端电流为0(虚断),也就是说运放无电流输入,只有电压放大能力吗?

网友A:
运放放大的就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之差。

网友B:
LZ问的问题有点怪

网友C:
电压、电流不重要,两者可以转换!

网友D:
虚断,并不是没有电流,因为输入阻抗非常大,所以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谁能详细的分析一下呀,拜谢了

网友E:
理想状态输入阻抗是∞,故输入电流为0。因为是有源元件,使用中是有偏置电流的,偏置电流都很小。选择高精度的运放,如OP07,就可以忽略偏置电流。

网友F:
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你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你输入的是电压,输出也是电压,电压对电压,那你关注的自然是“电压放大”。
运放是三级放大电路,输入级(差分),放大级(共射),输出级(互补),共射电路既能放大电压,又能放大电流,所以,但从第二级看,就不能说运放只能放大电压。但运放主要是用于电压放大场合。
你也可以试试运放的电流放大能力,将其接成电压跟随器,看其驱动负载的能力,也就是判断其电流放大能力。当然,如果是追求电流放大,一般就认为是功放电路的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