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RS232的通信距离?

楼主(2011-08-01):
RS232的物理通信距离为15M,超过15M数据畸变严重,通信很不稳定。有什么办法可以使RS232的通信距离达到25M?不考虑485、422。

网友A:
降低速率、采用线间分布电容小的电缆、换驱动能力强的芯片。

网友B:
没有比换485更简单更便宜的方案。

楼主:
由于主机与外设之间是通过一个5芯0.5平米的电缆线,其中两根用作主电源和地,另外3根用作RS232通信.485需要采用双绞线,不想把电源线和通信线分开采用两个线,所以,比较棘手!求解决方案~诚谢~

网友B:
485即使不用双绞线也比232传的远得多。

网友C:
用485吧,不行就买两个232转光纤模块,保证没事

网友D:
既然传输线已定,看看能不能降低波特率。楼主已经实现15m传输,希望达到25m,估计波特率降一半就可以。

网友E:
换合适的电缆,同时降低通讯速率。

网友F:
买两个232转485模块,输出时将232转成485,输入将485转成232,就行了。很方便,为什么不选485了。;P

网友G:
232的工作电平的驱动范围从+/-6V 到 +/-15V,那么可以考虑驱动用接近上限的15V来驱动,由于目前的很多232的芯片实际的驱动的能力大多在+/-9V左右,所以提高驱动能力也可以提高传输的距离。

网友H:
这个不需要485或者422,如果允许半双工工作,只需要用两三个三极管将TX和RX搭成同线传输,一根通讯线就能实现双向传输了。

网友I:
降低速率,9600降到600:lol

楼主:
目前波特率38400bps,先用十楼的方法试试,加强驱动~!把MAX232的电容换成1uF的,如果还不行,就把波特率降半再试~好运

网友J:
如图所示,1000m都没问题

网友K:
由于主机与外设之间是通过一个5芯0.5平米的电缆线,其中两根用作主电源和地,另外3根用作RS232通信.485需要采用双绞线,不想把电源线和通信线分开采用两个线,所以,比较棘手!求解决方案~诚谢~ ...
引用 楼主:

485难道必须双绞线吗?不双绞不行吗?

网友L:
RS232接口在通信设备上主要是调试接口,板间通信接口,传输不超过15米。经常带点插拔,很容易受到过电压、过电流的冲击,需要进行保护。推选瞬态电压抑制器TVS-BV15C(LangTuo电子)。

网友M:
看的出楼主是不想降低波特率,可能应用有要求。那么可以试试:看出错率高不高,如果出错率不是很高,那再提点速率,加上软件校验方法,弥补波特率的损失。这样的话就不要求100%可靠通信了。

网友N:
此贴甚好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