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TFT操作

楼主(2011-08-01):
最近做32的TFT的时候发现如果在一幅背景图片上挖取一个空间不停的扫描 但不扫描背景图片 过一会挖取的那一部分就被涂黑了  但是要是不听的扫描背景图片 再扫描挖取的那一部分就没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不停扫描背景 然后再扫描窗口,对那个窗口来说,不就等于一个50%的pwm么....
应该还是你set window之后的进行填充部分的代码问题阿.....

网友B:
肯定是扫描操作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程序吧;每次应该是简单的直接覆盖操作。

楼主:
我字符填充的时候都是用的取模软件取出来的点阵数组,静态显示的时候就没问题,一旦不停的扫描就会出问题,我想可能是范围设置的大了 一会试试将范围缩小

楼主:
终于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原来是读取当前背景色出错了。本来如果此时字符的数据为0时应该填充当前背景颜色,所以就要先读一下背景颜色,结果读取的背景颜色是错的,所以填充的就是错误的颜色,所以背景就会慢慢的变花。终于搞定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