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隔离的DSP 仿真器?

楼主(2011-08-01):
请教高手:  主板上带电, 没有隔离,  是否仿真器必须隔离才不会烧电脑,  隔离的仿真器哪一家做得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杀**焉用牛刀?
仿真器 + 笔记本(一定要用电池供电) + 网线 + 远程桌面

网友B:
搞个数字隔离的芯片放在仿真端口上面就可以了,不用搞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