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在屏幕上显示汉字

楼主(2011-08-01):
请问我用的是LM3S9b92的板子,调用API显示字符串时,不能显示汉字。我想在屏幕上显示汉字怎么办呢?听说有字模和grlib的两种方法,我一点思路都没有,请指点!!

网友A:
没做过,帮顶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整理一下把具体发文档出来

网友C:
我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先看看

网友B: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GUI以及GUI控件的汉字显示

楼主:
我还是没搞定啊!Peter-zb能给我解释下,那个显示汉字的过程吗?StringDrew函数是怎么进入到字模数组里的,那个汉字内码又是什么作用啊?好像和传统的内码不一样啊。typ_CHFont g_CHData16[]={
                {CHFont16_De,"德"},
        {CHFont16_ZHou,"州"},
        {CHFont16_Yi,"仪"},
                 {CHFont16_Qi,"器"},  为什么后面的内码是汉字呢?这样能找到字模吗?我是菜鸟麻烦耐心点哦。谢谢!!!!!

网友D:
后面的汉字,编译器会识别为内码。

楼主:
那我显示汉字也是就这样就行吗?GrContextFontSet(&g_sContext, &g_sFontCH16);
    GrStringDraw(&g_sContext, "德", 0,
                         GrContextDpyWidthGet(&g_sContext) / 2,
                         ((GrContextDpyHeightGet(&g_sContext) - 24) / 2) ,
                         0);
这样就能显示“德”字吗?可是我还是不显示啊,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显示字符需要字库的。可以用现成的,也可以用取模软件生成自己想要显示的字。

楼主:
我是用取模的  可是取模得到数组后要怎么用它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后面的汉字就是一个内码

其实就是把汉字做在grlib的库了,外面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是那样的    可是我按9楼那样的写程序怎么就不显示汉字呢,而且一般会字体如果用汉字的话会显示出两个点,但是用g_sFontCH16时连点都不显示。我的qq是543353044能不能QQ指点下我!!

楼主:
能不能把整个工程传给我看看:)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实现显示汉字了,按照Peter-zb的方法。但是我想混合显示字母和汉字,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搞呢?

楼主:
还有Peter-zb是不是一次最多显示4个汉字啊。我怎么在CHFont16.c文件里放多了汉字的就也只能显示前4个呢?

楼主:
多谢各位  我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文档应该是可以显示很多汉字的,至于英文跟汉字一起显示,可能还有做的不足,可以分开调用显示函数

网友F:
各位大大好!我在修改程序中也出现xifengsong这位朋友的情况,现在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能不能发一份做好的例程给我看看,谢谢。我的邮箱:kumocw@126.com QQ:8775440

楼主:
希望能早点有个汉字和字符混合显示的方法出来。   19楼得问题现在应该解决了吧?你就是加我QQ的那个吧

网友G:
没看出来显示汉字的过程

网友H:
可以先看看版主发的两个历程参考下

网友I(2011-09-01):
希望能早点有个汉字和字符混合显示的方法出来。   19楼得问题现在应该解决了吧?你就是加我QQ的那个吧
引用 楼主:

typ_CHFont g_CHData16[]=
{
  {ASCII_16x8_TAB,"1"},
  {CHFont16_Xu,"德"},
  {CHFont16_Dian,"州"},
  {CHFont16_Chi,"仪"},
  {CHFont16_Ya,"器"},
  {CHFont16_Temp,"℃"}

};  //其中ASCII_16x8_TAB为所有英文的字库首指针,按照ASCII码排列

混合显示英文汉字 只需要修改string.c  中的GrStringDraw函数,下面给一个汉字16*16 英文16*8的,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成通用的
//判断是否为中文
    if(sCon.pFont->ucFormat == FONT_CH_STYLE )
    {
       unsigned char CHFontNum,width,i,m,Colum;
       Colum=2;
       while(*pcString&&lLength--)
       {
         if(*pcString=='\n')
        {
          lY=lY+16;
          lX=lXReset;
          pcString++;
          continue;
         }
         if(*pcString<128)
           width=(sCon.pFont->ucMaxWidth)/2;  //英文16x8
         else
           width=sCon.pFont->ucMaxWidth;      //中文16*16

         //先画背景 再画前景  这样可以反色显示汉字英文等
          sCon.ulForeground=pContext->ulBackground;
          for(i=0; i<width; i++)
          {
              GrLineDrawV(&sCon, lX + i, lY, lY + sCon.pFont->ucHeight);
          }

          //确定字符在列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harIndex,Temp;
          if(*pcString<128)
          {
              Temp=*pcString;
              if(*pcString>31)    //英文字库按照ASCII排列的
                Temp-=32;
              CharIndex=0;       //英文字符在数组中排在第一个 指向英文字库首指针
          }
          else
          {
             for(CHFontNum=0;CHFontNum<sCon.pFont->pusOffset[0];CHFontNum++)
             {
                if((sCon.pFont->CHFontdata[CHFontNum].Index[0]==pcString[0])&&
                   (sCon.pFont->CHFontdata[CHFontNum].Index[1]==pcString[1]))
                {
                  CharIndex=CHFontNum;  //汉字在数组中的位置
                  Temp=0;
                }
             }
          }
          for(m=0; m<Colum; m++)
          {
                for(i=0; i<width; i++)
                {
                   lIdx=1;
                   lBit=0;
                   while(lBit<9)
                   {
                      if(sCon.pFont->CHFontdata[CharIndex].Msk[Temp*width*Colum+i+m*width]&lIdx)
                      {
                         sCon.ulForeground=pContext->ulForeground;
                         GrPixelDraw(&sCon,lX+i,lY+lBit+8*m);
                       }
                       lIdx=lIdx<<1;
                       lBit++;
                   }
                }
           }

          lX=lX+width;
          if(*pcString<128)
            pcString+=1;
          else
            pcString+=2;
       }
    }

网友J: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字库啊?

网友K:
多谢各位  我问题已经解决
引用 楼主:

恭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也可以显示字母,就是格式跟汉字一样,也占一个word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不需要字库,只是字模而已

网友H:
例子很有惨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