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检测平衡

楼主(2011-08-01):
    电动车跷跷板,使用MMA7260检测平衡,ad转换后XYZ的数值经过1602显示出来,但是数值在电机启动之后跳变很快而且幅度很大,无法控制,求各位指教!
使用的ad芯片是PCF89C51,加入的参考电压是5v(芯片的datasheet规定的),电机启动之后,显示的当前XYZ跳变幅度很大,在1v之间,无法通过平衡检测控制小车。请各位牛人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个是加速度模块,无法只用这个测量正在运动着的物体的角度

网友B(2012-03-24):
跟陀螺仪结合使用!

网友C(2012-05-15):
仅仅MMA7260是不够的,最好加其他传感器,数据融合,可以加上一个陀螺仪,数据融合后再检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