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驱动电路的困惑~劳烦各位牛人~

楼主(2011-08-01):
小弟正在做一个系统,主电路选用BUCK电路,用PWM波控制开关管占空比,使输出得到自己需要的电压。MOSFET驱动芯片选用的是TI公司的UCC37322,我的电路图如图所示。驱动芯片UCC37322的供电取自主电路的输入,也就是电路图中的那个20V,实际是太阳能电池板输出。我的问题有两个:1、在论坛上看帖说是驱动信号与主电路不能共地,那么我这个电路会不会有问题呢?20V转12V需要做隔离吗?2、UCC37322这个芯片不需要接地吗?12V电压输入之后它的回路在哪?UCC37322内部结构也发上来如图所示

有劳各位大侠啦~~

网友A:
说了半天,你的Buck电路要求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2# maychang 你好,输出电路输出为12V左右,给蓄电池充电用~~输出电压由电路图中的PWM波控制

网友A:
3楼:
你的电路,UCC37322并不合适。
应该使用隔离的驱动器如IR2127等。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做了个仿真(仿真中没有UCC37321,只是个信号源控制mosfet的G和S),发现输出端电阻设置为1Ω时,输出电压可随我的PWM波中的占空比正常变化,但是随着输出端电阻的变大,输出电压也随着产生偏差(比预定值要高),而且电阻越大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越接近。仿真时PWM频率设为20kHz,占空比D设置为0.5。当输出电阻设为1欧姆,输出电压很快稳定在10V左右;当输出电阻设为100欧姆时,输出电阻最终稳定在17.655V。这又是为什么呢?buck电路的输出与负载有关吗?这样的电路还能用吗?

网友A:
5楼:
负载电阻值变大,电感中电流不连续,即电感从电流连续模式转成了电流不连续模式。
如果负载电阻在使用时是变化的,那么Buck电路必须有一个最小负载电流,输出电流小于此值时即“稳不住”。通常取这个最小负载电流为额定输出电流的10%或5%。Buck电路输出电流最小到多少就会“稳不住”,与滤波电感的电感量有关。

网友B:
你这个back没有反馈,当然会随负载变化了,要想稳压必须要有反馈
5# kohlgao

网友A:
7楼:
回去看看书。

网友C:
没有反馈,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

网友D:
MOS的源极接地的?

网友E:
不知道LZ的电路要求输出电流是多少?
有资料说:电流大时那个电感磁芯的气隙磨成斜角形,这样大电流时电感小,小电感时电感增加. (看后觉得有理可行)

网友A:
12楼:
只要正确设计磁路参数,不将磁心磨成斜角也可以实现此目的。

楼主:
6# maychang 谢谢您的建议跟指导 小弟刚刚研究 不懂的还很多 比方您说的最小负载电流是那部分电流呢? 我的输出电流为1A到1.5A之间 另外您说的加反馈我正在查资料研究下 呵呵 那款芯片我也看看 您说ucc37322不适合我的电路 为什么呢? 是因为内部不带隔离吗?这个隔离是为了防止主电路与信号驱动电路共地的吗?再次感谢

楼主:
12# nongfuxu 输出电流1到1.5A吧

楼主:
11# nz122911 您好 我正迷惑这事呢 是不是应该用隔离后的12V电源给UCC37322供电 然后将芯片上AGND和PGND与隔离后的电源地接到一起 也就是源极接到一起 :)

网友A:
14楼:
最小负载电流即100uH电感中的电流(平均值),也就是5楼图中流过100欧电阻的电流。

“另外您说的加反馈我正在查资料研究下”
我没有说。

“您说ucc37322不适合我的电路 为什么呢?”
5楼图中,MOS管是工作在共源极模式,其门极驱动要求低电平接近0V,高电平比输入电压20V再高至少5~6V,这是该驱动芯片做不到的,即使另外有一个电压为26V的共地电源也不能输出摆动幅度这么大的信号,除非另用一个不共地的隔离电源。
但使用隔离的电源,该隔离电源对外部的干扰也相当大,使用IR2127等对外干扰要小得多,且无需隔离电源。

网友D:
16楼
“驱动芯片UCC37322的供电取自主电路的输入,也就是电路图中的那个20V”

那就是说IC的地与20V是共地,那MOS的S极怎么能接到地,MOS一导通,20V就短路;

BUCK拓扑的源极浮地,用N管较麻烦,你功率不大可以用P管,IC可以用TI的TPS40200,我最近用它做了5V/5A的,输入9~36V,或者用TL494都行

网友F:
兄弟 研究MPPT呢吧。你这电路设计问题大大的啊。
    1  你这个电路夜间会倒流,谁从谁,自己分析一下。
    2  你这37322驱动电源 12是对地的12V,你看你37322的地接哪了,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个12 应该对37322的IC地12V 才对 我都怀疑你这电路能工作簿。你别忘记你这个MOSFET是高边驱动。

楼主:
首先感谢maychang、maychang、huayuguo以及各位牛人朋友的关注~电路设计确实很麻烦也很有学问~正如huayuguo所说确实是MPPT的主电路,当然还包括检测电路、MPPT控制电路和蓄电池充放电控制电路~这是小弟的毕设~小弟才疏学浅,所有的电路都是一点一点从零开始积累起来的,阅读论文查手册看论坛,挺辛苦但是乐在其中~虽然在学校是一个人在奋斗但是网上有这么多高手们可以请教更增加了小弟的信心~呵呵~感叹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让我这个新人获益匪浅~

楼主:
19# huayuguo 1、是的 如果只用这个电路 夜间确实会倒流 后续蓄电池那块还得做处理
2、这个ucc37322的电路是我从一个论文里看的,研究了一下发现有问题,所有才发上来请教~我的理解是12V应该跟前端光耦啊什么的是共参考地的,否则如何识别高低电平。但是如果这么一接就相当于与主电路共了地,相当于mosfet的源级接了地,确实正如18楼nz122911 所说一旦导通,那么输入端得20V就短路了,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版主maychang 所推荐的芯片很适合我的电路,他推荐的方法,按我的理解,是源级浮地,只要保证导通的时候GS之间是10V以上即可,可能跟那个自举电容有关,这个我还得好好看看~学到很多~得慢慢消化~
  对了这是UCC37322驱动电路图的原件,他用的是321,因为6n137反了一次相~它确实是低边MOSFET驱动芯片,只因为之前对MOEFET驱动理解不到位才没在意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是源级浮地,只要保证导通的时候GS之间是10V以上即可,可能跟那个自举电容有关”
理解正确。实际上,这种驱动方式中MOS管门极电压是由自举提供的。此芯片是专门设计用来提供高边驱动的。

楼主:
22# maychang 明白啦~大致应该是这样~那我就按您给的芯片重新画个图~很感谢您

楼主:
18# nz122911 您说的很对,确实因为这个我才到论坛请教的~呵呵~您介绍的那款Ti的芯片我看了下~片子不错但是好像不适合我的设计要求~我需要的片子需要外部输入PWM控制的,这个好像不行~说实话P管N管我都没用过之前,所以不知道深浅~只是因为大部分图都是用的N管~您能说说P管为什么好用吗?谢谢

网友D:
没注意看,原来IC是个驱动

P管是S极接输入,G极比S极低一个Vth就可以导通
N管S极浮地,基本等于输入,所以G要比S高一个输入+Vth

楼主:
25# nz122911 恩 :)感谢关注

楼主:
这是我画好的电路图,各位帮我看下有没有什么错误?另外,小弟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下各位~~
①自举电容Cboot的取值以什么为标准呢?用非极性的贴片电容是否就可以了?
②齐纳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否是10-20V之间即可?
③栅极驱动电阻Rg的取值以什么为标准呢?取多大合适?
④我担心当输出电压(buck的输出)高于12V时,由于IRS2127芯片电压为12V,此时没有压差,无法给自举电容充电,可能会造成占空比上不去,因此加入了次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阻接在了输入端,不知道可否?这个自举电阻的取值如何呢?
⑤我看了下IRS2127的数据手册,发现第3页中Voh≈Vbias,这个偏置电压Vbias是什么?是Vbs吗?另外自举电路中Vbs电压与Vgs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辛辛苦苦做自举电路不就是为了Vgs吗?没研究明白~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米有银?大家帮帮忙~问题多了点~呵呵

网友G:
自举电容的取值根据驱动电流和驱动时间来取
C*V = I*T

网友G:
④我担心当输出电压(buck的输出)高于12V时,由于IRS2127芯片电压为12V,此时没有压差,无法给自举电容充电,可能会造成占空比上不去,因此加入了次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阻接在了输入端,不知道可否?这个自举电阻的取值如何呢?
-----------------------------
不必

网友A:
24楼:
P沟管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好用”,你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大体上是在特定情况内。但P沟管性能一般不如N沟管且较贵。

27楼:
此图你是如何设计的,总该有个详细说明。
R1及其串联的二极管在此是什么目的?
Rs用在此是什么目的?
输出滤波电容串联了个电阻,那是要干什么?

网友D:
非极性电容就可以了,容量以MOS的充电电流,上升时间有关
稳压管看MOS的VGS的限值,一般12~15V吧
栅极电阻看EMI情况吧,一般几欧到十几欧
自举这部分没搞过,MOS导通时,S极就是18V,不管输出多少,等待maychang解答

楼主:
31# maychang R1及其串联的二极管在此是什么目的?
因为我设计电路的时候参考了一篇飞兆公司的技术文档
文档第5页4.1里第二段,我的理解是在某些应用中,比方负载连着蓄电池(我电路的负载确实有12V蓄电池)时,在输入电压加到转换器之前就可能存在了,而我电路中IRS2127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为12V,蓄电池的电压(也就是buck输出电压)也为12V,此时想给自举电容提供初始电荷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参考文献的做法,接了这个所谓的次自举二极管和次自举电阻来保证开始阶段自举电容两端有足够的电压差,为其充电。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另外文档毕竟是翻译过来的,有些话我不是很明白~比方说文档中第5页最后一句话“为获得最大的效率,应该选择合适的启动电阻值使电流使电流极低,因为电路中通过启动二极管的自举路径是不变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要的自举路径还是Rboot和Dboot那条,不能喧宾夺主的意思吗?:P

楼主:
31# maychang Rs用在此是什么目的?

同样是飞兆公司的那篇文档。从第6页图17可以看出,Rs在这个电路中,既是自举电阻一部分,又可以作为栅极导通和关闭电阻。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要不要均可,所以PCB中想留个口,备用。
另外,我倒觉得飞兆文档图18中的箝位二极管,可有效防止Vs过冲到GND以下,这个管应该加上。

网友H:
用pc817 隔离 然后让mos管于芯片共地放到下面 sgnd 和gnd

网友I(2011-09-19):
我正迷惑这事呢 是不是应该用隔离后的12V电源给UCC37322供电 然后将芯片上AGND和PGND与隔离后的电源地接到一起 无氧铜棒也就是源极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