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 18系列的pic驱动谁做过?

楼主(2011-08-01):
芯片18f4680  最近spi方式SD驱动一直调试不出 看着spi时钟没信号 但是spi输出有信号 sd返回的一直高电平 也许压根就没返回 所以不知那里错误,网上有个18f4520的spi驱动我改成4680的 能编译通过我看spi管脚也兼容 但是也是sd没返回值显示初始化失败.求指点!!!!!!!!!!!!!!!

网友A:
你搜一下网上有本英文·书专讲pic18的应用的里面就有sd驱动

网友B:
MICROCHIP有MCC18+PIC18F87J10开发SD卡的,含文件系统,支持SD,SDHC,直接拿过来移植好了。没有PICC18写的。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spi原来是信号连接的问题 现在能返回数了

网友C(2023-07-12):
可以分享一个 PIC18F87J10 的工程 和编译环境的搭建么   919818592@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有MCC18+PIC18F87J10开发SD卡的,含文件系统,支持SD,SDHC,直接拿过来移植好了。没有PICC18写的 ...

可以分享一个 PIC18F87J10 的工程 和编译环境的搭建么   9198185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