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被改变?

楼主(2011-08-01):
定义了
1号stm32
uint8 T[10]={0};
2号stm32
uint8 TT[10] = {1,2,3,4,5,6,7,8,9,10};
要把2号的数据发送到1号中,确定2号发送是对的。但1号数组前两位收到的值总是异常值,其他位收到都是对的({28,56,3,4,5,6,7,8,9,10};)后来我把1号中定义是随便赋了个值T[10]={0xff,0xdd,0};然后数据就对了,不知道为什么?软件环境是keil

网友A:
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B:
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LZ应该是还改了其它东西,否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以在1号机一侧,看看2种定义方式下,数组所在的地址是否不同。

楼主:
今天 看了下程序 确实 地址是变化的了
定义为{0}是地址为0x200000D4
定义为{0xff,0}地址为0x20000047  这个能说明什么?好像没有溢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