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双通道运放,一路作过零比较,一路作电压抬升

楼主(2011-08-01):
一路输入是-1v到-3.6v之间,进STM32的AD,精度要求不高,考虑用3.3v抬升,或者反向
一路输入是-4v到-1v  或者1v到4v,只需要判断是正还是负,频率要求不高,输出0或1
板上没有负电源

网友A:
“板上没有负电源”
加一片ICL76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比较器不需要负电源吧
抬升电路,不知道是否可以搞成如下形式

in--R1--R2--5V

加一块负电源芯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