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两个无符号整型变量

楼主(2011-08-01):
keil c51两个无符号整型变量相乘的积不正确

网友A:
楼主详细说下

楼主:
定义三个全局变量
ulong inpower;
uint invol,inele;

inpower=invol*inele;
得到的inpower不正确

网友B:
看看汇编代码

楼主:
嗯,发现积高16位被清除了,不知跟编译器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你用的是?

楼主:
使用的是keil v900

网友A:
将inpower=invol*inele;
改为inpower=(ulong)invol*inele;

网友D:
是使用不正确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F: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G:
9搂的回答好及时呀

网友:
应该要有点强制变换

网友H(2011-09-01):
应该要有点强制变换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