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疑惑

楼主(2011-08-01):
(无正文)

楼主:
想了一下在RAM里面加状态标志,可是这样感觉不可靠,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A:
程序跑飞,一般电源检测芯片是工作的。所以一直维持着RAM的供电,在RAM里设置标志位,我觉得可行。

反正程序跑飞和正常上电复位,一些寄存器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不用标志位,用一个字节或一个字,因为上电复位后,RAM里的值不一定是0。
用一个状态字更可靠。

网友C:
楼主的连接法是无法区分的,必须使用带标志位的看门狗才能可靠区分。

网友D:
有些单片机中是有复位寄存器的,查看一下就知道因为什么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