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上升时间3ns的脉冲,幅度几十mv-2v 用什么运放啊?

楼主(2011-08-01):
作电压跟随器,是不是建立时间要很短?OP07可以吗?

网友A:
跟随上升时间3ns的脉冲,至少用单位增益带宽数百MHz的运放。OP-07的单位增益带宽连此值的百分之一也达不到。

网友B:
三极管射随器不行吗?

楼主:
2# maychang OPA655 应该可以吧

网友C(2011-12-13):
根据datasheet
OPA655也不行

这么大带宽的运放应该是要视频运放或者CFA才行

网友D:
频域分析:在信号完整性中有个公式:0.35/T,可以算出信号的带宽。如果算楼主的信号上升时间为5nS,则该信号的带宽为700M.越接近该带宽,信号跟随越完整。
   时域分析:若楼主信号在5nS内上升0.5V,则跟随的运放的SR值应为0.5/5NS,SR=100V/uS。
   以上两个参数或许可以帮助选型。
    求高手拍砖!!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
THS4011 , 或者AD8036,

网友F:
-3dB带宽在250MHz以上的高速运放就可以了,楼主可参考SGM805x/SGM806x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