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DSP的PC端接收数据有错

楼主(2011-08-01):
DSP, USB, pc, TE, lg
新人,虽然没分,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搞了两个礼拜了,仍然没有头绪,总觉得是时间匹配不好,反正FIFO没有用好。也不太了解这个USB的fifo用法。PC端取数据的时候是在fifo满的时候还是半满的时候,还是非空的时候?
Usb:CY7C68013A,使用断点6向PC传数据,512*2字节FIFO
Dsp:TI DM6437
PC:VC++,CPAPI
要做的功能其实就是DSP发送数据给PC,但是发现PC端接收的数据有时会错乱,串位。特别是前1K的数据很容易就是上一次发送的数据。而本次发送数据时,接收端会丢失一些。
DSP发送的程序如下:
void Send_Test_Data_With_USB()
{
        Uint32 i = 0,j = 1,k = 1,m = 1,len;
        INT8U temp;
        INT8U testdata = 0;
        INT16U CheckSum = 0;
        INT16U framenum = 1;
           SelectUSB();//EMIF总线
        for(len = 0;len < 576000;len++)
        {
                *(Uint8 *)USB_FIFO6_ADDR = testdata; //在EMIF总线上写数据,给USB。
                testdata++;
                if((len+1)%512 == 0)
                _waitusec(100);//没有这个延时,会发现PC端接收数据时,在接收512字节整数倍容易丢几个字节的数据
                while(USB_FLAGB==0) ;//等待FIFO缓冲区为非满后退出循环
}
DeselectUSB();
}

PC端接收程序:
bool CImageWithUSBDlg::ReadUsbData(PUCHAR pDataBuf, long &lenBytes)
{
        OVERLAPPED inOvLap;
        bool  bResult=FALSE;
        inOvLap.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CYUSB_IN");
        m_InEndpt->TimeOut =100;

        UCHAR  *inContext = m_InEndpt->BeginDataXfer(pDataBuf,m_512,&inOvLap);

        m_InEndpt->WaitForXfer(&inOvLap,100);

        bResult=m_InEndpt->FinishDataXfer(pDataBuf,lenBytes, &inOvLap,inContext);

        m_InEndpt->Abort();
        CloseHandle(inOvLap.hEvent);
        return bResult;
}
UINT ReadThread(LPVOID param)
{
        CImageWithUSBDlg *pDlg=(CImageWithUSBDlg *)param;
        CString strRecvData;
        unsigned int iLoop=0;
        unsigned int iTotalCount=0;
        unsigned int iTotalBytesCount=0;
        unsigned char szDataBuffer[1125][512];

        memset(szDataBuffer,0,1125*512);

        unsigned char RecvData[512];
        unsigned char CmpData[512];
        int iResult=0;
        int iShakeHead=0;

        unsigned char *pRecv=NULL;
        unsigned char *pDestBuff=NULL;

        memset(CmpData,0xFF,512);

        for(iLoop=0;iLoop<512;iLoop++)
        {
                RecvData[iLoop]=2;
        }

        FILE *pFileRecvData=NULL;

        pFileRecvData=fopen("ImageData.dat","wb");

        if(NULL==pFileRecvData)
        {
                AfxMessageBox("Open File Error!");
                return 111;
        }

        //开始接收有效数据
        pDlg->ReadUsbData(RecvData,pDlg->m_LenBytes);//
        pDlg->ReadUsbData(RecvData,pDlg->m_LenBytes);//清空FIFO?
        while(iTotalCount<1125)
        {
                iResult=pDlg->ReadUsbData(RecvData,pDlg->m_LenBytes);

                if((iResult)&&(pDlg->m_LenBytes)>0)
                {
                        memcpy(szDataBuffer[iTotalCount],RecvData,512);
                        iTotalCount++;
                        iTotalBytesCount+=(pDlg->m_LenBytes);

                }
        }
        pDlg->ReadUsbData(RecvData,pDlg->m_LenBytes);//
        pDlg->ReadUsbData(RecvData,pDlg->m_LenBytes);//清空FIFO?

        //在此写文件
        for(iLoop=0;iLoop<1125;iLoop++)
        {
                fwrite(szDataBuffer[iLoop],1,512,pFileRecvData);
        }

        iTotalCount;
        iTotalBytesCount;
        fclose(pFileRecvData);
        pFileRecvData = NULL;

        pDlg->SetDlgItemInt(IDC_EDIT_RECV_BTYE,iTotalBytesCount);

        CWnd *pTempWnd=(CWnd *)(pDlg->GetDlgItem(IDC_READ_USB_DATA));
        pTempWnd->EnableWindow(TRUE);
        pTempWnd=(CWnd *)(pDlg->GetDlgItem(IDC_SAVE_INVALID_IMAGE));
        pTempWnd->EnableWindow(TRUE);

        //解决View重新刷新问题;
        pDlg->m_pImageView->m_bImageDraw=TRUE;
        pDlg->m_pImageView->m_load=false;
        pDlg->m_pImageView->Invalidate();

        (CWnd *)pDlg->GetDlgItem(IDC_LINE_NUM)->EnableWindow(TRUE);
        (CWnd *)pDlg->GetDlgItem(IDC_DRAW_IMAGE_LINE)->EnableWindow(TRUE);

        return 0;
}

网友A:
68013用户参考手册有一章讲SLAVE FIFO用法的,你的硬件和软件一定要紧紧围绕这一章的内容来实现,任何超过手册范围的设计都是错误的。仔细看一下这一章的内容,翻译出来读20遍,直到透彻理解为止。

_waitusec(100);//没有这个延时,会发现PC端接收数据时,在接收512字节整数倍容易丢几个字节的数据
——这个不行,不能有任何延时之类的语句。你有多条控制线和状态线,完全可以随意操作FIFO。

主机是否读数,与DSP向USB FIFO写数据的过程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FIFO有数,主机就可以读到。实际上,FIFO满了就会读到一块数据;FIFO不满也可以强制发送给主机零散的数据,这要看USB固件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
感谢 dqyubsh的回复,现在只用了一条FIFO满标志的控制线,确实感觉不够。我再查查手册,多多理解。欢迎各位大侠继续指导...:)

楼主:
怎么显示已结贴啊?我还没结贴呢...

网友B(2012-01-11):
LZ能加个 好友吗?我也是 要完成 DSP 通过USB和 主机进行通信的……

网友B:
我 qq号: 631313504  楼主 是已经做完这个项目了吗? 能加个好友 讨论下吗?想想楼主请教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C(2013-01-07):
这个带USB功能的DSP使用的时候也需要加芯片吗?完全搞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