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与稳压管串联求解?

楼主(2011-08-01):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明白这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电路是一个触发开关,R1接触发器,给触发器提供脉动直流,通过触发器的翻转,接电阻R2给可控硅一个正向或反向的电压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B:
我觉得D4,D5不会是温度补偿吧。如果是,那也会是一个二极管来补偿稳压管,为什么要用两个。

有个疑问,稳压管的反向工作电流是否足够使D4,D5工作在正向偏置呢?

网友C:
这图哪里弄的?输出端在哪里?在R2加电压可控硅导通后难道不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7与8端是因该接负载以后再接交流的,所以可控硅导通后,是不会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稳压管是12vd的,D4,D5,是1N4007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也不像是温度补偿,求解?

网友D:
你那个桥堆是不是搞错了~看上去觉得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