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本 晶体管设计 负反馈放大电路设计1个困惑。

楼主:
选自《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铃木雅臣 第九章
  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2011-08-02):
呵呵,他是说,当 某一时间点当输出电压也等于加负反馈电压时,说的有点不明不白,我想主要是翻译者翻译的不好,不通顺,不能怪原作者

网友B(2012-03-30):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在开环状态下,如果要满足输出不变(和闭环的时候一样的输出大小),怎样求出开环增益。下面有图片,LTspice仿真,你点击可以放大的看。

网友B:
闭环时候Tr1的ie等于0.035mA,在Rs上产生的交流电压为0.35mV,所以开环的时候要把输入的信号源的峰峰值调到0.35mV(幅度:0.175mV),从这个时候的电路中就可以求出开环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