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检测求助

楼主(2011-08-02):
正弦信号的检测,对外部正弦信号050Hz,峰峰05V,单极性)进行采集,能测量和显示电压和频率
用单片机对正弦信号检测,如果是双极性的话可以用峰值检波检测电压和过零比较器检测频率,可是单极性怎么弄?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高通滤波器把信号的直流分量滤掉,变成交流的(峰峰值-2.5到+2.5V),再检测。
也可以直接对待测信号进行AD采样,然后做傅里叶变换,得到信号的幅值和频率。但注意AD采样速率要满足抽样定理

网友B:
很奇怪,双极性有办法测量,竟然单极性不会了!?

我是越来越不懂现在的技术都是怎么干出来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高通滤波器把信号的直流分量滤掉,

可以给个具体实现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是0-50Hz,用高通滤波还真不好实现,0HZ就是直流,你这交流信号的频率应该有个下限吧,
另外,峰峰值是固定的0到5V还是在0-5V之间变化?

网友C:
AD采样也能确定零点,测量两个零点的宽度就可以得到频率,电压则可以在一个周期里采样32-64个点做均方根运算,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0Hz和0~5V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