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数码管中的三极管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8-02):
如图,请大虾帮我详细解析下BE之间电阻的作用,谢谢,百度中的答案五花八门!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能力会加大。
一般SEG驱动不需要加三极管,COM驱动才加三极管。

网友B:
你确定你这个驱动电路时完整的么,是不是还缺一部分啊,现在这个电阻看起来没啥作用啊,无非就是上拉。我感觉倒是CE间是不是少电阻了,数码管一般都要限流。

楼主:
成熟的电路正在使用中,老化5年的...

网友C:
B极的上拉偏置电阻,使B极电位在截止时电位绝对接近E极,防止LED1---LED4那边的前级控制电路的漏电流,造成这些PNP三极管出现弱导通,防止数码管关闭的段还有暗影。
说白了就是使PNP能更好的截止,和NPN的管子B极要求对地下拉电阻的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D:
很明显是上拉啊 增强稳定性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能不能详细说下“更好的截至”电路具体的工作原理,当pnp管截至后,led1—led2的残余电量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E:
三极管关断时,减小漏电流

网友F:
有的单片机是漏极开路的输出方式,这是高电平的输出就必须加上拉,否则没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G:
可以加个74系列的芯片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