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选择的咨询

楼主(2011-08-02):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选择交流峰值的1.5倍。但这仅仅是个参考值,作为保护不可能很准确。
而且,整流桥交流输入端一般不需要加压敏电阻保护。

楼主:
谢谢,我的整流桥交流输入端并接电流互感器和电阻,所以感觉保护还是需要的;如果整流桥输出直流63V的话,输入峰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