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1-08-02):
请教一下各位坛里的大侠:  我想找一个单片机,3。3V的,带LCD的,40脚以上的单片机,8位的,最好是比较容易采购的。

楼主:
不好意思,能否介绍一下俱体是那些型号。

网友A:
我用过 PIC16F917和 913   40引脚
不知LZ说的40引脚以上的 包不包括 40引脚

楼主:
上面的两种芯片电源电压是5V的,有没有3。3V供电系统的。

网友:
可以看看PIC16F1937的,比较好采购

网友B:
楼主太懒了,不成还要喂饭给你吃??

网友C:
PIC18F85J90系列,这款可以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