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se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2):
关于protel99se中的问题请教,请问各位原理图上我74hc138的第16脚明明接到电源网络VDD3.3 ; 可是在有原理图更新到PCB后,出现PCB中的74HC138第十六脚电源管脚网络变成了VCC,不解,试了design-Update PCB和在PCB中载入网络表的方法后都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请教各位指点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如果双击PCB中16脚焊盘把其网络属性改成VDD3.3,在用designer下的网络比较器比较PCB和原理图网络的区别,这点也会被比较出来,郁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删掉线,重新添加net 试试!

网友B:
NET不同。规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