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 的IO口驱动电流能力

楼主(2011-08-02):
ATtiny13 的IO口驱动电流最大能驱动多大了,我要用一个IO口驱动两个LED ,电流大概在50mA左右, 不知可以驱动得了不?

网友A:
不能,请外扩三极管驱动

网友B:
尚未见IO驱动能做到50MA,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吧。

楼主:
貌似他的IO口驱动电流可以达到40mA 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最好看一些datasheet,以datasheet为准最稳妥了。

楼主:
我决定还是加个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