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电路485通信是否要接地?

楼主(2011-08-02):
本人在做一个车载系统,主机是车载电平24V供电,通过LM2596-5V输出5V给两个从机供电。主从之间相隔有30m左右,通过RS485通信,电路如下所示,那么主从要共地吗?要的话如何接?现在主给从供电是不是就是共地了?还有如何保护?是否需要光隔离,怎么隔离?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A:
我也等着高手解答

楼主:
还有我用的普通4芯线连接,不带屏蔽的,不是双绞的,5V电源和485在一起,有问题吗?

楼主:
车子电瓶供电应该不会接大地的吧

网友B:
本人在做一个车载系统,主机是车载电平24V供电,通过LM2596-5V输出5V给两个从机供电。主从之间相隔有30m左右,通过RS485通信,电路如下所示,那么主从要共地吗?
在共模信号不超标的情况下可以不共地,简单互联就行。
要的话如何接?
如上。
现在主给从供电是不是就是共地了?
从你的图上来看,是共地的。
还有如何保护?
如果对保护提出了需求,就得做适当的保护,比如防雷。
是否需要光隔离,怎么隔离?
建议隔离,信号级和485驱动级做光隔。

楼主:
狼兄您好,我在485的AB端子处已经加了压敏电阻,能否保护了呢?还有您说的信号机和驱动级分别是芯片的两端吗?光隔怎么做的,能不能提供个电路参考下呀?谢谢!!

网友B:
关于防雷,请GOOGLE相关内容学习下,我也讲不好这个东西,你所说的加压敏电阻是不够的。
隔离是指MCU和485驱动芯片之间做光隔,一方面可以抗干扰,另外一方面当485接口电路损坏的时候不容易波及到MCU部分。

楼主:
谢谢!受益良多!

楼主:
对了,狼兄,共模电压怎么测量,是不是就是AB之间的电压?多少算超标呢?

网友C:
MAX3087的A、B反了吧?我记的485信号A是6脚,B是7脚。楼主自己确认一下,MAX3087没有用过。

楼主:
是反了,但不影响工作,因为都是并联的么

网友D:
主从之间应该要拉一根地线吧。否则如果2个地之间有地势差的话会影响通讯,严重时还有可能会烧通讯芯片!

楼主:
主机给从机供电的,这样是不是本身就算是共地了吧
电势差肯定会有的,我拉了30m的线,测了下有几百mV的峰峰值

网友E(2013-06-26):
菜鸟来学习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