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1-08-02):
(无正文)

网友A:
把数据发到PC的的串口,打开软件,即可。

网友B:
同时注意正确设定波特率和是否带有校验位。

网友C:
1.将下位机用串口线 与上位机相连
2 打开串口小助手(注意与上位机相连的是哪个串口,如果要是USB转串口的话可以设备管理器里查看)
3.把串口调试助手的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位  波特率 设置成与你下位机设置的相匹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