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高手进来下!

楼主(2011-08-02):
最近一直有个问题让我非常郁闷,前后时间加起来得有一周吧,言归正传。

在IAR中的Go to definition 的功能无**常使用,有的函数有用,有的函数无效。
选项中对应功能选项前已经打钩,右键已经出现Go to definition选项,且已经编译通过没问题。
   后发现在Source Browser里面,如果有的定义就能使用GO TO ,没有定义的就不能使用GO TO 。能正常编译,调试也完全正常,为什么就不用GO TO能,非常奇怪。难道IAR 的编辑器有什么限制吗?用5.4 、5.5、6.1都测试过,仍然是问题
    还请各位指点,痛苦好长时间了!

网友A:
IAR的软件管理功能不太稳定

楼主:
用的是5.4 、5.5用6.1的也不行 ,连操作系统都换成了WIN7。不知道换其他 ,如KEIL 怎么样!

网友B:
你有没有修改过设置啊?
在IDE options 里面的Project选项里面,有一个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好像和这个有关的。

楼主:
你有没有修改过设置啊?
在IDE options 里面的Project选项里面,有一个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好像和这个有关的。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改过了 这 没问题

网友C:
IAR的软件管理功能不太稳定
引用 网友A:

赞同。印象里从IAR EWARM V5.X 某个版本开始就是这样,记得V4.42在这方面比较好点

楼主:
各位是否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打开的工程里包括另一个工程的文件,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打开的工程里包括另一个工程的文件,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打开工程里面包含另外一个工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在一个workspace里面,有多个工程啊?如果是的话,应该不是问题,我现在就这样用的。

楼主:
我现在想换成MDK也不行了  有些代码只是在IAR上支持 郁闷呢

网友E:
天天观注你的发展

网友F:
这个问题iar做的一直非常稳定,IAR做的一向很好,是你们没弄明白用法而已。一般工程文件夹以及没有条件include指示的.h文件能直接打开,可以直接"go to。。。",除此之外不能被"go to....“的,需要在工程设定里指示路径,以及显式指示判断条件。比如,工程文件下的多个文件夹,还有根据MCU型号决定的.h文件(MSP430里面就是一个统一的语句:#include "io430.h",然后根据用户选用的型号自动包含相应的.h文件,这个时候的寄存器都能正常编译,但是不能go to。。。,解决方法是在对应的文件里手工增加真正的.h,或者在工程设置里添加由通配符指示的路径,而不依赖于:#include "io430.h"语句。其他也是类似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G:
用SOURCE INSIGHT的飘过.:lol

楼主:
先试试 3qxj的办法

网友H:
需要直接包含的inlcude才能打开,比如你include“msp430.h”就不能打开具体型号的头文件定义的

楼主:
这个问题iar做的一直非常稳定,IAR做的一向很好,是你们没弄明白用法而已。一般工程文件夹以及没有条件include指示的.h文件能直接打开,可以直接"go to。。。",除此之外不能被"go to....“的,需要在工程设定里指示 ...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说明下  。。。,解决方法是在对应的文件里手工增加真正的.h,或者在工程设置里添加由通配符指示的路径,而不依赖于:#include "io430.h"语句。其他也是类似解决就可以了。
    怎么具体操作吗?

网友I:
IAR是什么?指令地址寄存器?

楼主:
IAR是什么?指令地址寄存器?
引用 网友I: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楼主:
大家继续啊!

网友F:
$PROJ_DIR$\..\   ---------项目路径

$TOOLKIT_DIR$\..\   ----------开发平台安装路径

用以上的路径指示搜索寻找方向,没有不能"go to..."的变量/函数/数据类型/声明。。。。。
有些需要在上面指示的路径下继续指明文件夹,比如项目文件中的.h比当前路径更深的话。

网友F:
include“msp430.h”是不能直接打开相应的库文件,因为编译的时候开发平台会先判断对应的MCU,但是“go to。。。”的时候只是编辑文件,而不是编译文件,所以不会去判断MCU对应的库文件的,所以也谈不上去打开未能预先表明路径的库文件。

  这个是开发平台处理用户事件先后的问题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能编译,而不能"go to 。。。"的原因。

网友F:
一句话:编译和搜索的语法分析的深入程度不同。

楼主:
$PROJ_DIR$\..\   ---------项目路径

$TOOLKIT_DIR$\..\   ----------开发平台安装路径

用以上的路径指示搜索寻找方向,没有不能"go to..."的变量/函数/数据类型/声明。。。。。
有些需要在上面指示的路径下继续指 ...
引用 网友F:

已经进行了设置,在FOR ARM 里面如果不设置$PROJ_DIR$\..\   ---------项目路径 。。。  就找不到头文件,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
大家继续啊。。。

网友J:
编译和搜索的语法分析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J:
我挺好奇的

网友K:
俺一般在写的时候用slickedit

楼主:
大家继续顶起来  帖子快沉了

楼主:
俺一般在写的时候用slickedit
引用 网友K:

能和IAR等嵌入式IDE配合使用吗?或者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L(2013-01-17):
不能Go to definition都是内链函数吧,在h文件定义的,一般定义的函数好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