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如何把电压转成3.8v

楼主(2011-08-02):
MAX232  如何把电压转成3.8v      最好提供电路图   4V左右都可以!

网友A:
MAX232不是用来做这种用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

但我想知道怎么把串口电压转成3.8V左右使用

这应该可以代替使用下吧

网友B:
楼主要先说清楚是将什么电压转换成3.8V。

网友C:
232内部确实有这样的电路,使用的是电荷泵原理转化成3.8,然后好像是转正负10v吧,具体翻翻电源设计基础就晓得了。

网友C:
使用合适的电源,内部加个简单buffer不就能电平转换了。ttl电平转232,网上有很多成熟的电路,去看看吧

网友D:
是的,MAX232是专用的串口IC,如果单纯的电平转换,几个电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