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CU分享)使用MSP430内部ADC和DA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在使用MSP430的内部ADC和DAC时,我发现用内部DAC给外部电路提供给定值,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后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值或者电流值,然后用内部的ADC采样这些电流值或者电压值,我发现每次ADC采样都会对DAC的输出造成影响,ADC每采样一次值,DAC的输出就会出现一个向下的尖刺,而每次ADC采样的值就是尖刺的波谷。我一直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用示波器测一下VCC,看ADC采样时,电源有没有波动。

楼主:
没有,我关掉AD后,DA输出很稳定!然后用外部DA后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次有个客户的板子,使用ADC采样时很不稳定,我看过他的板子后发现,其mcu的vcc和地之间的去耦电容,离mcu太远了,有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