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烦请各位大虾帮我解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8-02):
如图所示,请问该电路电源是怎么样切换的,三极管ec极的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增大三极管耐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电阻没看到是0R/NC吗?
意思是说
1:不用接。
2:要接就接0R,此时没有切换功能,三极管那一大堆就变NC,不用接了!

楼主:
看到了,设计意图是什么?

网友B:
19V供电时R935焊0欧电阻,电路不具有省电功能。
12V供电时,断开R935,电路具有省电功能。
大概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