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相移问题

楼主(2011-08-02):
一个有源低通滤波电路,工作温度发生变化,信号相位也发生变化,请高人指点改善,感激不尽;
现在用的电容已经是低温度系数的C0G电容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对相位要求这么严格?
温度变化时,电阻也会变化的。
你要看看相位发生了多大变化,是否与电阻值或电容值变化相当。

楼主:
300KHz左右的信号,温度从25度到50度的时候相移了150nS(示波器时间上看)
运放是不是应该不会产生相移的呀?

网友A:
你说的是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估计使用了电阻电容和运放。
电阻电容数值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从而改变滤波特性。
运放开环增益等等参数也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没有“应该不会产生相移的”这一说。

楼主:
只要增益带宽积远小于运放的带宽,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运放不会产生相移?
我做了一下实验,把运放接成跟随状态,这个时候运放的输入与输出信号相移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只要增益带宽积远小于运放的带宽”
楼主这句话颇费解。

运放接成跟随器,这个放大器(指跟随器)具有这种型号运放构成的(不同增益)放大器最大带宽。
一般地说,测试频率相对于放大器通带高端转折频率越低,同时相对于低端转折频率越高,相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