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替代

楼主(2011-08-0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usb转串口就是这个用途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USB转串口就可以,最好不要买网上最便宜的那种,我们原来做设计时,遇到过最便宜的那种有的上位机软件不支持。

网友C:
用USB转串口桥可以不必更改上位软件,但可能有兼容性问题,注意选择合适的桥片型号,不要太在意成本。

网友D:
买转换芯片是FTDI232的比较可靠,其它都不怎么样。

网友E:
直接USB~~~果断升级上位机

网友F:
自己用FTDI232做个转换器

网友G:
恩 我们公司也是以前一直用串口 不过新出的电脑有的不带串口  我新配的电脑就不带  不过公司自己开发了一个USB转串口的小盒  外加一个驱动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H:
自己做比较好。driver也基本不用自己做

网友I:
USB转232/422/485的各类转换线都挺多的。不过别贪便宜。还是买条好点的

网友J:
我都是买FT232,QFN封装的,自己做.别买SSOP封装的,容易买到假货.
PL232,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