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信号1分2(1个摄像头的信号分成两路相同信号)

楼主(2011-08-02):
希望大家能给出多个方案(最好能有电路图)。
用电压跟随器的希望能推荐个视频运放。
直接BNC 转接头的···不用说了··

网友A:
一般的视频驱动器,也就是6dB增益+5阶/6阶滤波的,输出端都可以分两路驱动,幅值会比单路有所降低,但通常都不会影响显示效果,比如SGM9111(8MHz带宽);或者采用3路输入的视频驱动器,将输入端并接在一起,这样3路输出信号相同且互不影响,比如SGM9116(35MHz带宽)/SGM9119(8MHz带宽)

网友A:
补上电路图:

楼主(2011-09-15):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也找到了另一款芯片 效果和你给的一样 连给的典型电路也和你给的一样
不过在接上你给的电路图中的R3 后反而无**常工作了· 有可能是我的前置信号处理电路和这里有冲突。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解决了  非常感谢了!

网友B:
那确实。前面信号的输出阻抗为7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