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的菜鸟级问题:MOS的波形

楼主(2011-08-02):
临时外接了一个MOS实验电路:单片机控制MOS,驱动类似接触器的电磁线圈,要求220VAV整流不滤波,在过零点左右导通,测试的线圈内及驱动的电流波形如图,波形太乱了,有一次还击穿了整流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好像忘记贴图了。

楼主:
说明:图一是12V的信号,波形没有问题;
图二CH1是线圈内部的电流波形;CH2是MOS的电流波形;

楼主:
控制逻辑: 220V电源过零左右3ms时段导通,其他时段关闭,工作频率仅100,所以没有使用MOS的常规驱动电路,是由于这个原因吗?

网友B:
这驱动很极品,
去掉R2,把R1改为2.7K,再看看。

网友B:
CH2究竟是MOS的电流波形还是电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波形

楼主:
这驱动很极品,
去掉R2,把R1改为2.7K,再看看。
引用 网友B:

换了3K,似乎改善不大;
MOS没有焊接在板子上有影响吗?多谢继续指教!

网友C:
整流不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