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PTH PCB 什么是CPTH PCB?

楼主(2011-08-02):
PCB, pc, hp
那请问你知道什么是:
PTH PCB 什么是CPTH PCB吗??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TH     化学沉铜指在制作PCB的时用化学沉铜工艺对孔上通,俗称:PTH。
CPTH  Copper Paste Through Hole PCB 铜胶贯孔由于基板钻孔后之孔壁不导电,无法直接进行电镀,因此需先进行通孔灌胶之步骤,使银胶附著于孔壁上来进行通孔内电镀。

楼主:
O(∩_∩)O谢谢!长见识了!
我们公司最近一块板出现问题,在一块DSP下面 有六个过孔,还有一块覆铜!由于是送给外协做的!
昨天说,因为过孔高于焊盘,导致DSP pin 短路!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还发了这两个名词过来....

网友A:
你不会是在PIN 上打过孔吧?或者安全间距不够。
在DSP中间覆铜打过孔经常的事情,但就是要离焊盘远点。

楼主:
DSP下面有一块覆铜,听老大说那个是接地的,因为这个DSP 没有接地的PIN,接地是在芯片底部!
而覆铜的隔壁有六个过孔!
这次采用了两家SMT 厂商!
贵的那家,过孔很好很漂亮!与板的平面基本一致
便宜的那家,过孔好高,摸起来有凹凸感....
结果再焊接元器件的时候,PCB厂商反映制作的钢网的时候 过孔太高垫起钢网,导致下锡过多!

真是便宜没好货!抠门的韩国人,现在都不知怎么整?

网友A:
PCB厂工艺问题。普通工艺都是跟焊盘相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