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1-08-02):
最近做了个小的东西,只需要4个IO口,两个定时器,当时手头上只有stc89c52,所以就用上了,现在想换个小片子,有没有跟他兼容的型号啊,最好不怎么改程序的,

网友A:
选贴片封装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最近做了个小的东西,只需要4个IO口,两个定时器,当时手头上只有stc89c52,所以就用上了,现在想换个小片子,有没有跟他兼容的型号啊,最好不怎么改程序的, ...
引用 楼主:
你就是嫌这个stc贵了,是不是?

网友C:
只是想软件兼容的话简单,8PIN封装的51就行了

楼主:
就是感觉用这么大的一个片子浪费了,就用很少资源,8PIN的51具体什么型号啊推荐一下

网友C:
STC15F10x

网友D:
就是感觉用这么大的一个片子浪费了,就用很少资源,8PIN的51具体什么型号啊推荐一下
引用 楼主:

stc15f100系列供参考,有SOP8, DIP8等封装!

数据表: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F100-series-chinese.pdf

相关主题: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6-1.html :)

楼主:
请问兼容吗,原来的程序需要改写什么,还有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D:
请问兼容吗,原来的程序需要改写什么,还有怎么下载程序
引用 楼主:

标准51,要求不高时甚至连晶振都可省。最多就是改一下引脚的定义了。标准的ISP下载。

请参看PDF....

(提示:请密切留意PDF的附录G关于版本A的中断问题,将在版本C改进)

网友E:
下载方法同STC89C52,下载工具要最新版本的才行。
这个104没办法外接晶振,要求高的话,还是用2052这类的20PIN吧。

网友D:
对,忘记了STC15F是无法接晶振的,要靠内部RC振荡器,常温精度在1%左右。 那样还可以用STC10F/11F系列,有SOP16的封装,价格也低。。。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1F-10Fxx.pdf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5.1的核啊,太贵。用我的16P52B 就可以咯  几毛就搞定  18666186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