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从未说清楚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1-08-02):
现在的大学老师教授等等都不愿意把一个问题说清,读书时学计算机原理、c语言、单片机、模电、数电等基本都是照本宣科。以下引入几个问题:

1.存储器。所有硬件的构成都是由化学材料构成的是死的。而写入和读出数据是活的,那存储器是怎样“写”“读”的,是怎么有规律的将数据0和1保存在存储单元的?如果去问某个老师他肯定会告诉你“寻址啊、编码啊...”请大虾们解说其本质!比方我现在有个1个单位的存储单元,我要将一个0写入其中,用软件怎样写入?这个存储器怎样制作?这个软件怎样制作?

2.以前学单片机,学的就是c语言汇编啥的,那程序写入单片机的本质是什么?写程序的平台如keil等是怎样运作的,硬件是怎么识别软件的?

3一个基本的概念,许多老师打比方电流就相当于水流,个人认为这个比方就是一种错误,电流(电荷)是不会流动的,流动的是电场。有理否?

勿喜莫喷,权当饭后闲谈,呵呵!

看来部分人很激动,都客观的分析问题,莫带主观感情...我问几个基本的问题部分大虾尚情绪如此激烈,如果问几个复杂的问题岂不操刀杀人?
其实诸位细心思考一下,我问到的内容其本质,其细微的物理过程你是不是真得能了然于心呢?其牵涉到微观电子方面难道大家都懂了?
看到许多人的回答问题尚未回答清楚就主观说lz怎么学的、没学好怪老师、lz只能做最底层的工程师...如果你们去当大学老师是不是学生问几个基本问题你问题尚未回答马上就说你高中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这样下去大学不用读了、你这辈子注定没出息了...

网友A:
1.存储器:一般理解就是向某个电路结构里面充入电荷,该电路阻抗很大,可以将该电荷长期保存在其中不被释放。
2、程序写入单片机的本质是什么?
:使用编程工具根据程序中的数据决定程序空间内的电路特性。
写程序的平台如keil等是怎样运作的,硬件是怎么识别软件的?
你的WINDOWS是怎么运作的?
3、电流和电场的关系就如同水和水压的关系

网友B:
3、电流是电荷的定向运动。而(存在电流时)电荷确实是在定向运动的,这一点已经为实验所证实。
1、存储器有多种,每种存储器实际写入读出的方式各有不同,无法一一详述。作为应用,只需要了解你所使用的那种存储器写入读出的方式(电信号,时序等等)即可。没有必要知道其物理过程。
2、程序写入现在的单片机,本质是将一连串的“零”或“一”写入单片机内的存储器。
早期的单片机并不需要写入,程序是放在单片机之外的存储器中,或是制造单片机时就连程序一起做出来(不能再修改)。正如PC机,程序放在BIOS和硬盘(或U盘)中。

网友C:
1.存储器一般分为内部存储阵列和逻辑控制部分,一般开发者就只和逻辑控制部分做接口就行了。根据不同的存储器,其内部的结构相差甚远。
3.电流是运动的,只不过电子流动的速度很慢,相当于蚂蚁爬。而场的速度很快

楼主:
windows会用,而且大家都会用,至于运作不是很清楚,相信懂操作系统原理的也不多。。。

网友D:
去看看《微机原理》

网友E:
大学老师都讲过了。。

网友A:
windows会用,而且大家都会用,至于运作不是很清楚,相信懂操作系统原理的也不多。。。
引用 楼主:

这不就得了,知道它怎么用就可以了,你难道打算自己做编译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版主 能不能开设个 逆变器的专题栏呢

网友B:
9楼:
逆变是开关电源的一种,有问题请到电源技术版面发帖。

网友G:
大学。。。。
都是在自学   不能把责任推给老师的

网友H:
呵呵,你们老师没讲不怪他,少有人这样刨根问底,如果是问了他给你这样说,建议找把刀回去杀人,太菜了,文科生么?

网友:
大学,只跟着老师走,你能学到多少??

网友C:
也不能这么说,有多少人跟着老师走了呢??又有多少人把老师讲的全部弄懂了呢???

网友I:
LZ自己学习不认真
1、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数字电路书中找到,书中的触发器你们讲了吧,SRAM结构你们讲了吧,后面还会讲到PLD结构,我都这些年了我还记得。你们学单片机之前肯定学数字电路了吧!
2、这个单片机书中肯定讲了,单片机只能运行二进制机器码 你们老师讲了吧,什么是二进制什么是16进制数电书中有!“写程序的平台如keil等是怎样运作的,硬件是怎么识别软件的”这个不属于单片机范畴,大学单片机只讲理论,这个是个实际问题,你自己玩玩单片机就知道了,而且单片机也不是都有KEIL的。
3、你前两个问题都没弄懂,老师直接说电流估计你也不懂。你说的也不对,信号传递是靠电厂,但是电流还是电子的移动。所以你们老师还是不错的,给你打个比方让你理解,水流是比较靠谱的。

你应该恶补一下基础知识,要不然你一辈子只能干最底层的工程师了。

顺便给你留道基础题
在数字电路里 ‘0’、‘1’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J:
按照你的追根究底,干脆问问宇宙是怎么形成的算了。

网友K:
难道你们老师真没说过?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又有多少人把老师讲的全部弄懂了呢???
又有多少老师懂呢

网友M:
大学教材完全把这些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懂不要怪老师。

网友N:
1、去看数电教科书去,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呢,一般基本单元是由触发器构成。
2、软件就是指示时序数字电路(如单片机)如何改变状态的二进制编码,放于存储器中由时钟信号有节奏的从存储器取出编码指示电路改变状态!
3、电子是流动的,只不过流动速度一般很慢。你说的“流动的是电场”才是有点问题,我们说电流的动力来源于电场,电场建立的速度是光的速度,所以电流会在接通电源后很短时间内就产生。

网友O:
1.非易失存储器。浮栅,是一片金属,前后都是绝缘层,加入高压,电子可以过去,没有了高压,几千年也回不来。 虽然它回不来,但是把它作为MOS管的G极,还是能控制MOS管开关的,也就是它的电场还在,还能开启夹断MOS管,也就能被读出来。

2.请学习一下数字电路里面的 序列码发生器,译码电路,片选电路等等。无非就是匹配后选择一部分电路工作,工作的结果存file里面。

3  电流是电子在电场(宏观上叫电压)的作用下的一个流动,是一个宏观的,没有错。

楼主需要好好的补补数字电路。

网友P:
这个不粗

网友Q:
1.存储器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很多个D触发器,D触发器的结构和原理你可以看看数字电路,就是由三极管构成的,三极管的原理你可以去看模电。模电的原理就是电荷的运动,可以去看物理。再往下的话可能要到量子力学什么的了,我也没有继续深入了解了。
2.程序写入单片机的本质就是把一些CPU能认识的代码写到存储器里,CPU会有顺序地根据代码执行命令。比如01就将某个数据左移,10就将某个数据右移(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本质的确是这样的)。硬件就是根据这些0和1来执行命令的,这些1和0在实际中一般会用电压来表示,硬件电路就是根据不同的电压来运行的。
3.电荷确实是流动的,你可以去看看物理。

网友R:
电荷是流动的,但是犹如海啸传的力一样流动,而不是像水里的一滴水滴一样流动。

楼主:
你很适合做老师...

楼主:
兄台哪知眼睛看到我对老师有深深地责怪?兄台不是我有怎知我对这些问题不懂?

楼主:
不知mrxum如今在哪高就?是不是尚在大学深造?

楼主:
子不教父之过此乃真理,学生有时不知道自己不懂而老师不教此乃老师之过。

楼主:
没错,俺就是个文科生:lol

网友A:
;P,文科生就别来参合工科生的专业了,还是去研究你的经史子集吧。

你问的这三个问题对工科生来说,都不会是问题,工科生大学教材中多多少少都讲了一些,很多东西知道大概就可以,例如编译器软件的问题,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至于如何了解一个编译器内核如何设计,则无需了解,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知识体系,等你了解完了,你还有多少精力学习其它必须掌握的知识呢?

网友S:
个人认为1.存储器就是一堆锁存器构成的;
2.单片机里面不是有很多寄存器吗,编程的时候改变了他们状态,技改变了电路结构
3.电流和水流有一定相似处,对于初学者可这样理解,其实要复杂得多,比如射频里有反射的现象

网友:
:dizzy:地址和数据、0和1

网友T:
真的从事技术工作后,一直只是感激老师,不会去怨老师没教你,大学老师的责任只是给你指个路,大部分领域一定是要自学的,你提的问题如果深入研究每个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将来从事应用技术方向,这些了解就可以,比如对电流的概念即使理解错误,也不会对工作有多大的影响。存储可不光光是什么触发器,方式相当的多。
如果做微电子或者物理方向,那是要了解多谢,但这些和大学老师水平无关,大学老师领你到门口看看就尽责了,跨进门的终究还是你自己
你说老师不专精,本科学生能理会多少,每个搞技术的人都要知道各有所长这点,谦逊才是最好的工作态度

网友U:
lz要多看看书,不要着急,慢慢都会懂的

网友V:
现在的大学老师教授等等都不愿意把一个问题说清,读书时学计算机原理、c语言、单片机、模电、数电等基本都是照本宣科。以下引入几个问题:

1.存储器。所有硬件的构成都是由化学材料构成的是死的。而写入和读出数据 ...
引用 楼主:

自作聪明............快有得和我一比了

楼主:
对不起,我没你聪明...

楼主: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知识体系”其实你把这句话说了就回答了我所提的问题,而我所问的正是“如何了解一个编译器内核如何设计”这样类似的本质问题,只是没人懂在瞎回答而已,这问题可不菜:lol

网友W:
在大学里有时候你一个问题就有可能把老师问住,一两次可以,可是多了,你又怎么好意思天天堵老师哩

网友X:
(本发言不针对任何人)
刨根问底的精神要因人而异,,,不能人人都学习这种精神.
一个理解能力有限的人就不要去刨根问底了,,,有的东西人家说了出来,说得很白了,你也不能理解...居然还说人家什么什么了...

要想学,学好,必须从基础开始....没有基础,就从大学开始学电子技术,而且,理解能力跟不上,一学就从抽象的理论学起,能听得懂才怪.

网友Y:
不会正常,要思考
会了更要思考

网友N: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知识体系”其实你把这句话说了就回答了我所提的问题,而我所问的正是“如何了解一个编译器内核如何设计”这样类似的本质问题,只是没人懂在瞎回答而已,这问题可不菜:lol ...
引用 楼主:

你其他2个问题没什么,可这个问题算是个大问题了,我敢说在这里没人能用几个帖子能把你说清楚的,就算有人说清楚你也不一定能看懂。这个涉及到很多知识的,不是一个小公司能做的,你看看世界上那些很多的大公司靠卖这个挣大把的银子,一个GCC编译器由全世界的linux爱好者维护了那么多年怎么就没有第二个出现?所以说这个问题楼主还是别纠结为好,要是闲着没事去了解了解你用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是什么也比这好!

网友Z:
计算机组成原理LZ可以看一看,我科班也不是学电子的,但自己看了看计算机组成原理后,觉得有了些门路。虽然用不上,但是对CPU是如何工作的,程序指令是如何运行的什么的有个很泛泛的概念,算是心里有点底吧。呵呵,不过真的没用上过。。。。

楼主:
你其他2个问题没什么,可这个问题算是个大问题了,我敢说在这里没人能用几个帖子能把你说清楚的,就算有人说清楚你也不一定能看懂。这个涉及到很多知识的,不是一个小公司能做的,你看看世界上那些很多的大公司靠卖 ...
引用 网友N:

嗯,这是实话。

网友AA:
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也问过,不过后来发现,不能太认真这个事情,就好像为什么不能用汉语编程,只能用英语编程一样,还有,最早的程序是汇编还是C语言,C语言那个程序是用汇编还是什么别的语言编写的(在发明C语言之前),编译汇编那个程序又是怎么编写出来的?为什么电容电阻接到一起(按规则接)就能存储数据呢?这些有很多问题,不要计较这些,会用就行,深究的话恐怕你要把计算机有关的所有东西要学习一下,要从19世纪时候开始学起。说的有点多了;

网友S:
嘿嘿,未来肯定也有汉语编译器的

网友S:
汉语编译器就需要楼主这样剖根问底的人来完成了

网友AB:
如果真的感兴趣, 可以去翻翻工科教材, 比如 大学物理、模电、数电、编译原理之类的,比在这里三言两语的回答要系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