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一个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pic中如何定义数据的存储位置?如51中的
uchar code color1[]={
0x00,0x41,0x21,0x11,0x09,0xFD,0x0B,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F9,0x01,0x01
};

uchar   xdata  color2[]={
0x00,0x41,0x21,0x11,0x09,0xFD,0x0B,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F9,0x01,0x01
};

uchar   idata  color3[]={
0x00,0x41,0x21,0x11,0x09,0xFD,0x0B,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F9,0x01,0x01
};

网友A:
对于PIC16来说,没有外部DATA,如果想定义在RAM区,则直接用变量定义即可。
如果想定义在FLASH区,则使用const关键字定义为常量即可,如果想绝对定位则使用@赋地址即可,但在PIC16上不建议轻易使用绝对定位方式定义变量或者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