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A/D请大虾们支招

楼主(2011-08-02):
我设置为单通道多次转换时,设置为第0个通道能接收到采样值,但设置为第1个通道时不能接到不到,也进不了中断.当我设置成为序列通道时便可以采样.顺次下来就可以.

后来我又设为序列通道多次采样时,由于是查询的方式,也查询不到第1通道的值,只能查到第0个通道的值

网友A:
这个只能你自己看DATASHEET解决,这类问题求人不如求己

楼主:
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这个A/D呢,或是谁做出来了只先通一个通道的程序呢,只有一个但不是第一个通道 就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太感激不尽了

网友A:
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这个A/D呢,或是谁做出来了只先通一个通道的程序呢,只有一个但不是第一个通道 就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太感激不尽了
引用 楼主:

官网网站上应该是DEMO程序吧?
代理商推广方案的时候,一般也会给你一些DEMO程序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里有1xx的demo程序,有关于AD采样的例程,您可以参考下。
http://focus.ti.com/mcu/docs/mcuprodcodeexamples.tsp?sectionId=96&tabId=1468

网友C: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unsigned int i;
      int  ADdata_temp;
      switch (__even_in_range(ADC12IV, 20))
      {  case 20 ://-----------
       }
}

看看这里对不对---case 6~20对应0~7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