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RTX51tiny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tiny系统,请教一个问题:tiny默认的定时器time0能更换吗?我汇编不好,稍微修改了一下A51文件,但没成功!(如sh79f166这个片子里没有time0,是不是只能按老方法写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高手来了,不可以的

楼主:
谢谢你  能说一下原因吗  都是系统我觉的应该能改的  难不成与硬件有关啊?

网友A:
不是绝对不可以改
光改那个文件是不行的,还有其它的系统函数需要修改,然后重新做成库文件才行

楼主:
这样?  可是我没引用什么系统函数啊   能说详细一点吗  高手

网友B:
哈哈,这几天我也是在看这个鸟实时操作系统的汇编代码呀!
感觉很难啊,帮你顶顶!

楼主:
代码的部分解析,希望能帮到你啊! RTX-51 TINY

网友A: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更何况我认为没有改的理由

楼主:
有理由的  我用的片子没有time0的
尽管还不是很清楚  不过 还是谢谢你啊!

楼主:
发大洋喽  呵呵
此贴结  但问题保留啊  希望以后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