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好的电路板怎么清理~

楼主(2011-08-02):
怎样清理松香等黑色痕迹,可以直接水洗吗

黑色痕迹太多因为焊锡质量差吗?越好的焊锡颜色看去上越亮?质量越差的焊锡因为杂质太多,更不易熔化?

唉,好像买到次品焊锡了。杯具

水洗简单方便,成本低。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对环保要求不高,可以用洗板水。
如果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可以使用超声波水洗。

黑色痕迹太多是因为焊锡中添加了松香等助焊剂,在焊接的过程中过量添加焊锡后,残余物被高温碳化形成,另外就是PCB板上本身有一些附着物被碳化。
越好的焊锡颜色看去上越亮?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焊锡铅含量高则焊点会暗一点,锡等含量高则就会亮一点,无铅焊锡一般会稍微亮一点,但焊接熔点也提高了很多,这也没办法说什么好坏,只是现在环保要求需要用无铅焊锡。

网友B:
我公司全部用洗板水洗的...

网友A:
我公司全部用洗板水洗的...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污染比较严重,有一定毒性,而且易燃。

现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正规工厂都不建议使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样机用洗板水就ok了,批量的话,最好用超声波水洗;不过如果批量是机器焊接的话,也不会留太多痕迹吧?

网友D:
洗板水的毒性较大,可以用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清洗,注意工艺的话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