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仿真是方波。实际接出来是正弦

楼主(2011-08-02):
U1使用的是74HC04.R1使用的是220欧。R2使用的是10M。  在mutlisim11里仿真时输出的是10M方波。电路实际接出来是10M正弦。示波器用25Mhz 、250MS/S  与100Mhz、1GS/S  观察波形都是正弦。 求教。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R2使用的是1M。打错了 :P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实际输出(U1B输出端)是上升下降带倾斜的方波,不会是边缘很陡的方波,也不会是无失真的正弦波。

网友B:
振荡+整型?

楼主:
3# maychang .

对啊。 出来的波形其实不该叫正弦的。 呵呵。   那这个电路接出来计数器能检测到吗?  我想做 等精度测频。 想这个弄出标频。不知道行不行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新手,其实这电路也是在网上找到。 呵呵

网友B:
3# maychang  .

对啊。 出来的波形其实不该叫正弦的。 呵呵。   那这个电路接出来计数器能检测到吗?  我想做 等精度测频。 想这个弄出标频。不知道行不行 ? ...
引用 楼主:

找个高速MCU,用它的PWM输出方波,还可以根据的需要调节输出频率。

网友A:
5楼:
没有问题,可以检测到。不过,按照7楼方案用片MCU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我现在只会 51单片机。 不过还好,刚试了下,计数器能准确的检测到 。 谢谢你哦。 在努力中。想学ARM 有块板。。。  不知道怎么去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能准确的检测到。 我不会别的单片机。只会51. 只能用这种方法拉。 在努力中 哈哈

网友C:
也来参合: 10MHz频率,快到HC系列的频率上限了,当然输出不会是脉冲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因为我看不懂英语。所以也不清楚。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可以用什么替代74HC04 可以得到叫理想的波形啊

网友A:
12楼:
10MHz频率,没有必要用更快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 那如果我确实要通过这种方法出来一个很干净的方波。换芯片可行吗?

网友D:
小规模的74HC频率上限是45M,经过U1B整形怎么也是方波了。八成你的示波器探头用的X1档,那个带宽只有6~8MHz。

另外,看不懂英语可以用金山词霸这样的软件翻译,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我劝你不要搞电子了,改行吧。

网友E:
楼上太直接了吧

网友A:
15楼所说,楼主用了示波器探头X1档,这个可能性很大。
须知X1档输入电容是X10档的10倍。

网友C:
回LZ,普通一点的用74FXX系列,不过你的应用场合,正如maychang说的,1)可能是示波器使用方法不对影响了它的频响.2)单纯计数,不是测相位,输入是脉冲波还是正弦波关系不大.

网友D:
回LZ,普通一点的用74FXX系列,不过你的应用场合,正如maychang说的,1)可能是示波器使用方法不对影响了它的频响.2)单纯计数,不是测相位,输入是脉冲波还是正弦波关系不大. ...
引用 网友C:

别扯了,你水平也不比楼主高,他这个电路用74F04根本振荡不起来。

网友D:
回LZ,普通一点的用74FXX系列,不过你的应用场合,正如maychang说的,1)可能是示波器使用方法不对影响了它的频响.2)单纯计数,不是测相位,输入是脉冲波还是正弦波关系不大. ...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TTL时代的晶体振荡电路。

网友C:
别扯了,你水平也不比楼主高,他这个电路用74F04根本振荡不起来。

回i55:你真历害!我就是混的.

网友C:
再来混3分.74FXX不是TTL!
这才是TTL时代的晶体振荡电路。 i55发表于 2011-8-2 20:48

网友F:
上10M的频率要考虑一下寄生电容和电感!!!不知道你的电路具体是这么搭的

网友G:
此图一般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正弦波其实也是由很小方波组成

网友D:
再来混3分.74FXX不是TTL!
引用 网友C:

74F都不是TTL了,这娃已经被我挤兑的开始说胡话了。

网友C:
哪个毛头小孩,没大没小的.东南西北也不分了.
1.jpg这是LZ的图,file:///C:/1.jpg
2.jpg是i55号称的"这才是TTL时代的晶体振荡电路"
LZ的图不是TTL? 东头夜壶!

网友C:
别扯了,你水平也不比楼主高,他这个电L路用74F04根本振荡不起来
(图 2.j pg)
这才是TTL时代的晶体振荡电路。
对着TTL说不是!不知道哪个老师教出这样的学生. 建议i55重新再看一边数字电路后再说话.

网友C:
再来混3分.74FXX不是TTL! nongfuxu发表于 2011-8-3 07:53 |
74F都不是TTL了,这娃已经被我挤兑的开始说胡话了。i55发表于 2011-8-3 14:42

你这种水平,扯蛋还差不多!肚子里货装多点再 出来, 这种货色还要挤兑我,省省吧!
"74FXX不是TTL!"那是替你说的!

网友D:
再来混3分.74FXX不是TTL! nongfuxu发表于 2011-8-3 07:53 |
74F都不是TTL了,这娃已经被我挤兑的开始说胡话了。i55发表于 2011-8-3 14:42

你这种水平,扯蛋还差不多!肚子里货装多点再 出来, 这种货色还要挤 ...
引用 网友C:

今天心情好,教你学个乖,楼主的电路为什么用你心仪的74F振不起来,因为U1A是线性状态,1M电阻提供偏压使其进入线性,脱离数字电路状态。而74F这样的TTL非门用1M的电阻根本无法进入线性区,必须用1K以下的电阻,而过小的电阻是强反馈,增益又不够了,所以这个电路根本无法起振。

真不知道你这种水平低下的菜鸟有什么理直气壮的勇气?传说中的无知者无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用的X1的档。 现在才起步不好意思。谢谢你的提醒 以后会努力改进的。 不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这个电路能起振。 我现在再去用X10的档观察下。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用X10的档看了下。 是比X1的能看出来是有方波的形状。 不过实际电路接出来了。 经过分频后能看到干净的方波。计数器也能能测到,这个频率计能做出来。

楼主:
今天才知道讨论的很激烈呢。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J:
请问一下,你这个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K:
楼主的测量方法有误,整形后可以认为信号已经是方波了。

网友L:
这种电路本就应该是正弦啊。根本无法做出方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是无源的晶振,我是用这个电路做等精度频率计的标频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啊,我现在算了学到了点。 之前用的是X1档, 换了X10档就能看到是方波的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出来不是正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