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路可以代替继电器

楼主(2011-08-02):
我们以前用2个继电器控制DC24V电机的正反转,现在位置限制在10MM厚度,各位高人有什么型号继电器厚度小于9MM的?或者用什么电路可以代替?谢谢了

网友A:
电流多大?用电子开关也可以吧

网友B:
MOS管如何?
厚度肯定没问题了吧。

网友C:
MOS管H桥

网友D:
控制点击其他的驱动芯片不行吗?H桥也可以啊 。。。

网友E:
电流小的话可以换高度低的继电器,如宏发的JZC-49F,5A电流,厚度5mm。

网友F:
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H桥最方便,可用MOS管或晶体管搭,也有现成的IC可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TI的DRV系列,专门的电机驱动集成芯片。

网友H:
1.更小的继电器 2.固态继电器 3.用mos管搭H桥 4.集成IC

网友:
使用固态的小的!我好想经历过一次

网友I:
ls几位起的好早呀

网友J:
MOS管的 H桥最经典

网友K:
光藕芯片吧,我比较喜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