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创建文件疑惑!!!!!!

楼主(2011-08-02):
小弟最近在搞fatfs,但是遇到问题啦,本来是通过USB设备 SD读卡器 同步到电脑的
然后创建了个文件,但是要重启USB才能看到这个文件,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因为windows不知道你创建了这个文件
如果windows和你的stm32同时操作SD卡
FAT会给搞坏的

楼主:
因为windows不知道你创建了这个文件
如果windows和你的stm32同时操作SD卡
FAT会给搞坏的
引用 网友A:
那该怎么办啊,就得重新复位USB吗?没有别的方法?重新复位USB速度太慢了!

网友A:
那该怎么办啊,就得重新复位USB吗?没有别的方法?重新复位USB速度太慢了!
引用 楼主:

一般Windows都是假定它自己是唯一可以对U盘进行修改的,因此为了效率,Windows都会对U盘的内容做缓冲;除非你能设置Windows不做缓冲,要求它每次操作时都直接读写USB设备,每次都进行刷新。我不知道Windows是否对U盘有这样的设置,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上位机好像可以复位USB,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上位机好像可以复位USB,这个方法可行吗?
引用 楼主:

当然可行,但你不是说“复位USB速度太慢”吗?

楼主:
我通过操作上位机使U盘复位不会产生冲突现象。呵呵!

网友B:
没有冲突现象 那就好

楼主:
呃。。。有问题了,上位机放在U盘里就不能复位它了,悲剧!

网友C:
刷新U盘呢:)

网友D(2011-09-09):
我也遇到stm32用fatfs对SD中文件进行操作,window不能获取u盘SD卡的文件改变. 需要重启usb:我现在用以下代码来实现:
     USB_Cable_Config(DISABLE);
     OSTimeDlyHMSM(0, 0, 0, 200);
     //USB_Cable_Config(ENABLE);
     USB_Init();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stm32端可以通知到window,重新获取目录文件信息,而不需要重启USB. 不知mass storage协议中是否有相关约定?

楼主:
11# junsi [/b
好像只能重新初始化USB,期待高手,因为STM32重新复位USB太慢了!

网友D:
重启慢我还可以忍受, 我的是复合设备,HID也给重启了,建立好的连接中断了,头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台的符合设备能贴出源码吗?小弟正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