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1-08-02):
通频带的左边没有?

望大虾  指导。。。。。。
谁有模电交流群,留个群号。。。。

网友A:
:L这个看都看不清楚...

楼主:
怎么会呢?   看着还行。。。。

网友B:
波特图明明显示是低通,是右边增益下降。

楼主:
一般放大器的通频带是这样的。。。。。。
可我的。。。。。?
本人菜鸟。。。

网友B:
6楼:
没有错啊。
你6楼的曲线,是普通的放大器的曲线,例如收音机扩音机里面的放大器。
首帖的电原理图并未使用隔直流电容,低频可以延伸到任意低,故通常称为直流放大器。其频率特性曲线左边就应该是平直的,一直延伸到任意低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