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3538芯片 的可控增益 (UHF波段)

楼主(2011-08-02):
在详细看了MAX3538的datasheet后,
max3538 是一个22dB范围的可控增益芯片。

但是它是分两个波段来处理的,VHF和UHF。

我实际应用的时候,出现UHF波段增益不可控制的现象。
我是这样应用的:

#3 UHF_SHUNT  始终悬空
#6 SHDN 始终接  5V

VHF时,#5 SEL_UHF  接地(就是所谓的逻辑低电平)。RFIN选择 #12,正常输出,且可以控制增益。

UHF时,#5 SEL_UHF  接5V(就是所谓的逻辑高电平)。RFIN选择 #1,正常输出,但是不可控制增益。增益始终为最大值。

请教大侠,我哪里设置错了?#3  #6   在VHF时是否设置正确。

下面是datasheet上的描述,#3的hhigh impedance when SEL_UHF is high怎么理解?
3 UHF_SHUNT          UHF Shunt. Connects to GND when SEL_UHF is low, high impedance when SEL_UHF is high.
4 RBIAS                Amplifier Bias. Connect an 11.8kΩ ±1% (MAX3537) or 9.1kΩ ±1% (MAX3538) resistor from RBIAS to GND.
5 SEL_UHF            Band - S el ect Inp ut. S el ects b etw een the U H F and V H F i np uts. Log i c l ow to sel ect V H F, l og i c hi g h to sel ect U H F.
6 SHDN                 Shutdown. Logic low to put the device in standby mode. Logic high for normal operation.

楼主:
另外大侠们,介绍几个 类似可控增益的 芯片吧,增益范围10dB以上,可控范围10dB以上。
芯片根据电压不同,线性输出

楼主:
啊,没有应用过么?大家~